德嘉多功能交换机S型在实际应用

楼主(2019-11-19):
德嘉多功能交换机S型与A型的区别在于,A型的可以连接3个上位机的,最多可以连接2个PLC,如果PLC多的话,数据量就很大,这时A型的就会受限制,而S型的只能连接1个上位机,一个PLC,PLC多的话就建议用这种S型的,这种是一对一的,数据量大的话会稳定一些。
而且A型的本身占用3个IP地址,如果是大型项目,这就会出现设置IP地址分配不开,所以这种情况下建议用S型的,因为本身S型的占用1个IP地址,这样就不会受到IP地址不够的限制了。

网友A:
能堆叠吗?
最大堆叠多少个?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以堆叠,这个数量没有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