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1-19):
我之前用的是DOP-B07SS411,现在买的是升级版D0P-107BV,把原程序拷不进新的触摸屏,请问是什么情况,我用的是最新的 DOPSoft 4.00.06软件。

网友A:
选项-设置模块参数-一般,人机界面种类,试试

网友B:
DOP-B07SS411已经停产,代替的型号就是D0P-107BV;
软件里对应的型号要改过来;

网友C:
根本不能拿过来直接用,最好的办法就是重写一遍。我是B10S411改110CS,所有的程序都是从新写的,导过来的各种出问题。你可以导过来再修改。

楼主:
选择没有问题,报警提示如图,什么情况。

网友D:
应该是可以的。屏型号换下

楼主:
关键这个什么意思,我新建一个程序也写不进触摸屏,也提示这个。

网友E:
DOP软件问题,重装软件吧!

楼主:
软件我是从官网下载的最新4.00.06.66版本,今天重新卸了并重装,还是这个提示,应该不是软件问题。

网友F:
我用过dop-103的,能下载,7寸的目前还没用,不过后面项目都要用。要是不行的话打电话给台达客服吧,应该有技术支持的

网友G:
台达官网有一个新的适用于dop100系列的触摸屏编程软件

网友H(2020-03-30):
内核文件无法打开!

网友I(2020-05-14):
回复 网友H:
软件要安装在C盘试试

网友J:
回复 网友I:
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