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802D

楼主(2019-11-19):
本公司使用设备西门子802DsI系统,开机显示报警025202,Z轴等待驱动就绪,检查伺服连线没发现问题,有经验师傅指导一下。

网友A:
可能驱动器坏了,你再看一下驱动器上显示什么报警,如有同型号的驱动可以更换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