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1-19):
西门子315-2 DP运行突然跳停,出现以下故障,有没有大神能告知该如何处理这个故障。。

楼主:
以上之在线诊断个截图

楼主:
以上是在线诊断的截图

网友A:
查看IO从站的网线,更换一根试试

网友B:
第一个,检查从站是否上电,是否存在通讯硬件故障
第二个,即使出现这种故障,也不应停止PLC,需要程序上完善,确保出现此类故障如从站通讯故障,IO模块故障等等时PLC要继续运行,而不是停止。

楼主:
回复 网友B:
PLC有上电的,我初步怀疑DP头或者通讯模块坏了,现在线更换了硬件以后再看看会不会有这样的问题,程序上需要怎么完善?

楼主:
回复 网友A:
线我换过一根试过也是一样

网友C:
你看看程序里有OB82和OB86吗?

网友D:
要不你重新下载及重新上电试试看,这款版本是多少。2.0的吗还是2.6???

网友B:
以下是引用2019/11/19 14:28:30的发言:
PLC有上电的,我初步怀疑DP头或者通讯模块坏了,现在线更换了硬件以后再看看会不会有这样的问题,程序上需要怎么完善?

1,检查从站3的故障原因。
2,PLC当然是上电的,但是由于某个从站掉站就让PLC处于STOP模式的话,会给生产带来很大的生产事故甚至安全事故,所以如楼上的回答,程序上要检查一些错误 处理 OB块是否有添加并且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