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牛们,这个地磅怎么解析出重量,第一接触串口通讯,看不懂协议。谢谢

楼主(2019-11-19):
请问大牛们,这个地磅怎么解析出重量,第一接触串口通讯,看不懂协议。谢谢

网友A:
一共17位,前4位和最后一位不用管它,如果你是要毛重值就要5-10位好了,你的图里面串口助手读出来的是20 20 20 34 30 34 ,根据下表查出来就是SP SP SP 4 0 4,这个就是你表头上显示的4.04KG,假设是1234.56kg,那么读出来的就是 31 32 33 34 35 36,这些读出来的只是一个个数字,如果你要得到真正的重量,还需要运算,(1*100000+2*10000+3*1000+4*100+5*10+6)/100=1234.56.
【方案】
图尔克利用成熟解决方案改进电池生产

网友B:
1楼版主的回复没有仔细看,但是确实够仔细的,给版主点赞!
【方案】
DeviceNet现场总线网络在黄金尾矿过滤系统中的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