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R-JE-B伺服一直报警

楼主(2019-11-19):
目前再做使用QD77MS16连接MR-JE-B测试,就连接了一台伺服。伺服面板一直N01和E7.1闪烁 N01是第一轴,E7.1是 控制器紧急停止输入警告,急停线也接了,参数也检查了,没看出来问题,第一次用,请网友帮忙看看。

网友A:
E7.1急停报警,这个是QD77MS模块上的一个停止型号,QD77MS模块上接线了?

网友B:
这个说不清楚,得看模块接线图及驱动器接线图才知道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有接线,请问在程序中监视模块报警代码的是哪个参数

网友C:
光纤模块上有个接口,其中有两个引脚是接急停的。
PLC软件里面默认是采用外部接口,可以设置修改成禁用的。

网友A:
如果QD77MS模块上没有接线,那在简易运动模块设置工具软件中,在系统配置的图中,双击模块图标,出来对话框中,将这个急停型号改为无效就可以。

楼主:
搞定了,谢谢各位。

网友D:
回复 楼主:
楼主怎么搞定的,说一下结帖处理哦

楼主:
回复 网友D:
就一楼说的 急停线没接,暂时用参数屏蔽掉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楼主怎么搞定的,说一下结帖处理哦
我上个图看得更明白,你再结帖。

楼主:
这两个选项处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