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1H控制松下伺服问题

楼主(2019-11-19):
采用omron cp1h如图程序,信号触发后,两个指令电机都按同一个方向,请高手指点,并且有时候触发后正转一下后再反转

网友A:
伺服参数脉冲方式和PLC设置的方式是不是一致的呢

楼主:
pr0.00 0
pr0.01 0 位置
pr0.02 0
pr0.03
pr0.04
pr0.05 0
pr0.06 0
pr0.07 3 脉冲+方向
pr0.08 10000 脉冲数
松下伺服,设置也没错啊。

网友B:
"有时候触发后正转一下后再反转"如果没有这句,建议查接线
有了这句话,查时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