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1-19):
最近遇到一个很奇怪的modbus通讯问题。
PLC型号:ES2 从设备:BMU(自研电池管理系统)
通讯协议:MODBUS RTU 格式:9600 8 N 1
具体问题:
ES2与BMU进行轮询通讯,共两条通讯(D0=0,D0=1)。
第一条通讯(D0=0)时,通讯一直稳定且正常。
进入第二条通讯(D0=1)时,通讯一直报逾时(M1129 ON)。
通过程序跳转后进入轮询,但每次通讯进入第二条(D0=1)时,都会报逾时。

抓取报文,发现在第二条时PLC正常发送报文,BMU没有进行回复。

但是最奇怪的是,试了用电脑modbus poll和BMU通讯,一切正常。所以排除了BMU端硬件损坏的可能。

实在有点没辙了,请教各位大佬,不知道各位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情况。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最近遇到一个很奇怪的modbus通讯问题。
PLC型号:ES2 从设备:BMU(自研电池管理系统)
通讯协议:MODBUS RTU 格式:9600 8 N 1
具体问题:
ES2与BMU进行轮询通讯,共两条通讯(D0=0,D0=1)。
第一条通讯(D0=0)时,通讯一直稳定且正常。
进入第二条通讯(D0=1)时,通讯一直报逾时(M1129 ON)。
通过程序跳转后进入轮询,但每次通讯进入第二条(D0=1)时,都会报逾时。

抓取报文,发现在第二条时PLC正常发送报文,BMU没有进行回复。

但是最奇怪的是,试了用电脑modbus poll和BMU通讯,一切正常。所以排除了BMU端硬件损坏的可能。

实在有点没辙了,请教各位大佬,不知道各位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情况。
需要你发出来你的PLC程序和从站通信协议相关资料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最近遇到一个很奇怪的modbus通讯问题。
PLC型号:ES2 从设备:BMU(自研电池管理系统)
通讯协议:MODBUS RTU 格式:9600 8 N 1
具体问题:
ES2与BMU进行轮询通讯,共两条通讯(D0=0,D0=1)。
第一条通讯(D0=0)时,通讯一直稳定且正常。
进入第二条通讯(D0=1)时,通讯一直报逾时(M1129 ON)。
通过程序跳转后进入轮询,但每次通讯进入第二条(D0=1)时,都会报逾时。

抓取报文,发现在第二条时PLC正常发送报文,BMU没有进行回复。

但是最奇怪的是,试了用电脑modbus poll和BMU通讯,一切正常。所以排除了BMU端硬件损坏的可能。

实在有点没辙了,请教各位大佬,不知道各位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情况。
烦请楼主把PLC程序、从站通信相关资料发出来,这样方便进一步判断、分析。

网友B:
两条通讯指令的发送间隔——上一条发送完,需要等待4ms左右,再发下一条。
发送成功后等待回复的时间——指令发完,设备需要等一会儿才回复,这个时间有可能会超过PLC的检测逾时。
回复的持续时间——就是说回复的报文很长,需要发送很长时间(相对来说),这个时间有可能会超过PLC的检测时间,会导致报文不全,无法识别。

楼主已经抓取了报文在电脑上分析,建议把PLC发送两条报文的轮询操作改为手动,延长发送的时间间隔,再试一下。

网友C:
回复 网友A:
plc是ss2,  与温度模块怎样通讯.模块是阿尔泰的六路温度模块,,微信   电话13051611937.谢谢

版主可以帮我写一个小程序吗,读取模块数据.谢谢

网友D:
回复 网友B:
基本上是你说的这样,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基本上是你说的这样,
那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C:
怎样与plc  ss2  通讯,  谁帮助写一个小程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