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1-19):
西门子变频器在运行时电缆上感应电很大怎么处理?

网友A:
说说,你如何确认是感应电,现场有什么情况吗,我没遇到过,加出线电抗试试???

网友B:
输入电缆还是输出电缆?怎么个感应大?

网友C:
有条件的话,可以用铠装电缆,铠装层接地。或电缆穿铁管,然后管子接地。或电缆穿磁环或电源进线与出线分别布线,比如电源线架空 电机线走地沟 信信号线单独布线 变频器或柜子接地。

网友D:
意思是说输出电缆线上用电笔感应到的吧,这个是不影响你使用的

楼主:
用电笔能测到电缆线上有电,并且麻手,输入输出都有感应电

网友E:
外绝缘层?还是用的铠装电缆的金属层?

楼主:
外绝缘层

网友F:
可以尝试屏蔽层接地。如果是多芯,把不用的芯线也接地试一试。

网友E:
引用 楼主:
外绝缘层
环境潮湿吗?

网友G:
能不能外部给它绝缘处理一下。

网友B:
变频器与电机之间的电缆要四颗线,除了电机绕组电缆线,还要有一颗PE线。接哪了?

网友D:
如果手接触电缆都感觉有麻手的感觉,建议检查一下变频器接地端是否真正接到地

网友E:
外绝缘层都有感觉,这种情况一是电缆本身绝缘不好,再就是可能环境潮湿。
这不是接地或屏蔽的问题,金属部分有感觉才是接地或屏蔽的问题。

网友H:
电压等级?

网友B:
其实,西门子的变频器在操作手册里,对变频器的输入和输出接线,有明确的推荐。图文并茂的那种。有些同行,就是不看手册,喜欢习惯性的自以为是操作,结果出现问题还会奇怪的问。唉...,真没办法。

等电位,接地,主要是针对那颗PE线的连接方法和操作原则。只要学会了变频器中PE电缆的正确连接,问题就会迎刃而解。因为PE电缆的接法,将会决定变频器与电机之间电缆线感应电流的走向。正确连接,就可以使其感应电流的强度大幅衰减。满足EMC需求

其实此楼问题很有普遍性。

网友B:
本楼问题比较典型。最近就遇到类似这样的问题。比如说,楼主问,为什么变频器和电机之间的电缆会有感应电压?在西门子的技术论坛,也有人问,在办公室调试变频器与电机的工作,没有地线,行不?其实这些都是对变频器与电机之间的工作电流,噪声等问题无知所致。

下面,给出一个相关的图片,告诉大家,这类问题的分析和解决方案。
看过了图示的说明,电机与变频器之间的PE端子连接很重要呦。如果很严重的噪声(感应电压),滤波器的作用和安装位置,也给出了说明。

网友B:
上图所示的第一张图,描写变频器与电机之间感应电(噪声)的基本通路和走向;第二张图和第三张图,讲的是通过采取措施后,对噪声衰减的分析。图文并茂,通俗易懂。

楼主:
回复 网友G:
变频器的接地和另外一个易受干扰的设备接地是一个

网友I:
用屏蔽电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