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1-19):
本贴内容来自<120例>1.4.3章节
又是自定义功能块,添加方法见 光分享 50
用户单位转换位脉冲数功能块.一般用于设定用户单位的距离来计算出需要给伺服系统的脉冲数
功能块管脚定义

输入:
i_disetdistance:双整数;距离设定,应用单位;
i_rnumerator:实数;减速比,负载端;
i_rdenominator:实数,减速比,伺服电机端;
i_ipoint:整数,需要保留的小数点位数,范围:0~4位;
i_rpitch:实数,螺距;
i_xuerselect:开关量:off,选择螺距参数.on:选择直径参数;
i_rdiameter:实数:直径,(注意,不是周长)
i_rppr:实数,伺服电机转一圈需要的脉冲数;
输出:
i_disetpulse:计算得到的脉冲数.

脉冲数转换位应用单位功能块,一般用于伺服系统当前脉冲数转换位实际的应用单位激励
功能块管脚定义

输入:
i_diactposition:双整数;伺服系统当前的脉冲数;
i_rnumerator:实数;减速比,负载端;
i_rdenominator:实数,减速比,伺服电机端;
i_ipoint:整数,需要保留的小数点位数,范围:0~4位;
i_rpitch:实数,螺距;
i_xuerselect:开关量:off,选择螺距参数.on:选择直径参数;
i_rdiameter:实数:直径,(注意,不是周长)
i_rppr:实数,伺服电机转一圈需要的脉冲数;
输出:
i_diactdistance:计算得到的脉冲数.

从功能上可以看出这两个功能块正好是对应取反的功能块.
我是第一次见到这个模块
在实际应用的时候我大多数都是用直接计算来得这个数是多少..
比如我伺服默认的100000脉冲一圈..然后我一圈走了10mm
那我的单位脉冲就是100000/10  10000脉冲/mm
然后用我要走的距离去乘以这个单位脉冲

要显示实际距离的时候也是用当前位置脉冲数去除以这个单位脉冲..
所以我从来没去想过有这个功能块.

还有一点我是比较奇怪的
从这个功能块我才发现,施耐德管脚功能块的定义名称是遵循那个什么西班牙命名标准来的
最前面的i_说明这是输入变量,
然后的 di对应双整数
      i 对应整数
      r 是实数
      x 是开关量
但这个块的输出管脚为什么也是i_而不是q_

本贴功能块文件

网友A:
估计是写错了,输出的话安装命名约定是q_开头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觉得也是.但我这个笔记本里没有somachine 不能验证一下
他书里是程序截图,,可能程序里面就是这样呢...
他的书里很多都是3.1  4.1的时候的...还没出4.2 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