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1-19):
请教一下各位同行们,三菱Fx2N一1PGBFM#26当前位置Cp数值怎么归零,想在触摸屏上显示数据出来,再复位归零,但是不知道PLC怎么设置复位CP的值,谢谢,另外我再请教一下,维伦触摸屏MT6056ⅰEB8000软件,数值输入格式4位,当输入2位的时候,比如50,数值显示0050,怎么样设置输入50,显示也是50,谢谢????

网友A:
执行原点回归动作,完成后,当前值数据会变为0.

楼主:
回复 网友A:
假如我走了1000的这个位置,想让它归零,然后再往前走,再计数,这个可以吗?谢谢

网友A:
可以的,正常执行定位指令,当前值会对应变化的。

网友B:
数值输入属性中的字体中这个位置设置成了前导零,改一下就好了

楼主:
谢谢3楼和4楼的帮助,学习中好多小问题有时候转不过来弯,谢谢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