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TM241 FB块的问题

楼主(2019-11-19):
这是一个别人的程序,现在要我接受修改,遇到了一个不明白的地方,所以来请教一下各位大师,,,,,图1,图2是一个相同的FB块,但是各个的背景数据块不一样,我对FB块的认识只有是双击对应的块就能打开对应块里面的程序,但是现在遇到的问题就是,现在我无论双击图1还是图2都是会跳转到图3的程序,,,请问这是为什么呢,,为什么不是我双击图一就跳转到图一的程序,,,双击图2就跳转到图2的程序这样的?请教各位了

网友A:
说明图一图二是一个自定义功能块,里面的内容是图三。。。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但是图三里面写了一些关于1轴点动与状态的程序,如果他只能控制轴1的话为什么轴2也能在这个块上进行操作?

网友B:
回复 楼主:
并不是的...你点击哪个其实就是进入了哪个的实例化.
在离线状态的时候看起来是进了同一个块
但在线情况下.你点击功能块.他会弹出来一个对话框
让你选择进入哪个块..
就是你实例化的名字 "脉冲轴管理FB_1" "脉冲轴管理FB_2"
进去之后监视的就是对应的功能块了

网友C:
这个是一个自定义功能块,图三axis管脚,就是需要关联的轴号。

网友A:
来个绕口令:
你点图一出来的图三是图一参数调用的图三,你点图二出来的图三是图二参数调用的图三。
你点图一出来的图三是不可能是图二参数调用的图三,你点图二出来的图三不可能是图一参数调用的图三。

你编一个自定义的功能块图三,既可以在图一里调用,也可以在图二里调用,当然也可以在图四里调用。。。。
不可能你编了一个功能块,只让你在图一里调用,不让你在图二里调用,你想调用几次就调用几次,除非。。。
运行内存不够,因为你调用一次,就要划一块内存保存相关数据,这种内存在有的PLC里是不能扩展的,类似手机的运存。

楼主:
回复 网友B:
在各位的指导下我大概明白了,多谢大家

楼主:
在各位的指导下我大概明白了,多谢大家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好。我还能请教你一个问题吗,就是关于241的寄存器的问题,我想知道M241的内存最大容量和编排方式这样,我查看指令手册里面却没有找到

网友D:
回复 楼主:
其他问题请另开新帖哦,一问一贴,这贴结帖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