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1-20):
 架空线每个档距,总长度及弧度如何计算。比如档距间隔为80米,总共18个档距,弧度下垂最低点为0.6米。

网友A:
百度文库有导线长度公式和三角高程计算表,就不做搬运工了。
这种计算应该是设计院出,自己算出来要么多留余量,要么请他们帮着复核一下。

网友B:
这个是不是要考虑电压等级
对应相应的安全系数
还有就是采用的钢质或者铝质的线材及线径都会有不同的垂直弧需要考虑
这个计算网上有计算公式,不过正如楼上所述,这个工作应该是设计院的事吧!

网友C:
这个可以近似用直角三角形斜边公式计算,80米杆距,弧垂为了好算作1米,那么可看作是由两个直角三角形组成,巳知直角长边b=40米,直角短边a=1米,求斜边c。公式c平方=a平方+b平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