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川md380充电接触器不吸和

楼主(2019-11-20):
测量充电继电器线圈电压只有14伏。75kw,母线电压540伏,三相电源420伏,充电电阻125欧。
1、如何判断是电源驱动板电源问题还是控制板问题?如图八脚芯片是uc3844吗?
2、继电器吸合及断开信号的产生条件?
谢谢~
充电继电器线圈电压实测为5.5v,不是14v.

网友A:
1 替换法 2看线路才能确定是软件还是硬件控制

楼主:
uc3844 8脚(参考)5v 7脚13.3v 6脚(输出)8v 1脚0v 2脚1.74v
3脚0.01v。驱动板充电继电器线圈(24vdc)电压5.5v
师傅怎么看?

楼主:
换控制板后正常。可知驱动板是好的,之前上电显示5个8。原控制板还有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