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通过modbusTCP转RTU连接66号从站演示

楼主(2019-11-20):
以德嘉兼容S7-200PLC做从站为例,从站站号为66,程序如下
modbusTCP转RTU参数设置:
wincc建立ModbusTCP驱动:
连接地址为:192.168.1.10
建立变量:
运行画面如下:

网友A:
Wincc使用485口不是直接可以和PLC还有仪表的modbus-RTU通讯吗?何必来回转换?有什么优点吗?希望普及知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Wincc使用485口不是直接可以和PLC还有仪表的modbus-RTU通讯吗?何必来回转换?有什么优点吗?希望普及知识
从站个数超多的话,用这个转来转去应该有点用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1、一般总控室距离现场都比较远,485总线拉的太远通讯效果太差,并且波特率也特别低,通讯速度也太低,转成以太网的可以完美解决速度和距离的问题
2、第二个就是电脑上都不带有485口,需要外加485转换器,比如USB转485之类的,这种东西一般都是做实验或测试时候用的,没有太好的,也严重影响通讯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