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KW变频器,22KW电机能用吗

楼主(2019-11-20):
1台ABB ACS510-18.5KW变频器,能带22KW电机吗(风机房改造更换电机了)负载性质是风机轻载,风量和声音有点大想调低点
调的频率低于变频器的额定电流使用可以吗

网友A:
22KW的建议用046A的变频器,510系列得038A的变频器对于18.5KW来说也是轻载使用,更别说用到22KW电机上了

网友B:
并非所有的风机都是轻载,而是要看风机的运行频率,运行电流,如果运行频率低于40,或者最大运行电流低于额定值,小变频带大电机也是可以的,本人就曾用55KW变频带过75KW风机(已经运行10年),也曾用22KW变频带过30KW水泵(已经运行5年)。

网友C:
嵌一下电机的实际电流有多大,低于变频器的额定电流就可以使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在咨询您一下,变频器控制工频的电机对电机有危害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的,非常感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在咨询您一下,变频器控制工频的电机对电机有危害吗?
这有什么危害,现在很多电机都是变频器控制的。如果频率太低的话加个风扇散热,因为电机设散热是靠后面的风叶,如果速度太低没风量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工频电机使用变频器:变频器的载波频率非常高(约为几千到十几千赫),会使电机定子绕组承受很高的电压,使电机的匝间绝缘承受较为严酷的考验
这是网上看到的一段话,请教您这个说的合理吗

网友D:
普通2~6极电机运行在25~60Hz,电流不过载情况下,普遍使用没有问题。

网友D:
离心风机功率与负载转速的3次方成正比,假如22kw离心风机原来满负荷运行,加变频器后当频率运行在45Hz,则其功率约16kw,运行电流约35A(未证实),可基本满足运行,如果原来没有满负荷运行,在低于45Hz频率运行完全没问题,利旧+节能,不妨一试,实在不行再买新变频器。

楼主:
回复 网友D:
好的,感谢解惑

网友E:
如果实际运行电流不超变频器的允许范围就可以!
这个能不能用还得看现场。低频率运行要注意散热问题!

网友F:
只要运行是的电流都不超过变频器额定电流1,也不超过电机额定电流,就可以连续使用。没问题。

网友G:
回复 楼主:
现在像点样的电机 一般都是F级绝缘了!完全没问题

网友H:
如果你把电机的皮带轮换小一点,电机的负载功率就会减小了,估计那样就可以带的起来

网友I:
负载不大的话在40HZ以下应当可以带的动;

网友F:
变频器小,电机大,叫小马拉大车。把变频器限制在额定电流以下工作,电机出力是多少就多少。无非限制了电机的功率出不来,仅此而已。

网友J:
完全可以的,干过许多次。只要电流不超过变频器额定输出电流就没事。

网友K(2020-12-03):
不行的。。。用22的吧。这样少点事。。以后不会坏。。

网友L:
看实际情况,建议还是用22千瓦的变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