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1-20):
我想用组态王控制信捷的plc,在信息这边显示连接了但却读不出来数据,请问各位大佬是咋回事,还是说没有连接好,

楼主:
不好意思刚才图没上来

网友A:
既然显示连接了那么通讯这块应该没问题了,是不是数据格式不对,最好截图上来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说的这个数据是那边的,我刚开始用这个不太清楚,不好意思啊.....

楼主:
这个是我的程序的,我想用他读下m0或m1的数据,看下通讯情况

楼主:
运行的时候也显示通讯失败

楼主:
这个是我设置的变量

网友A:
提示通讯失败呀,通讯参数部分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网友A:
设备地址改成1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哇,成功了,非常感谢您!
麻烦再问下您,组态王的这个指令能否通过软件查看,这边想自己开发这类的软件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刚才图没上来

这图提示的是没有通信上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看看PLC和组态这边的通信参数是否一致?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哇,成功了,非常感谢您!
麻烦再问下您,组态王的这个指令能否通过软件查看,这边想自己开发这类的软件

组态王的这个指令,是什么意思?

是不是想自己开发一个软件,然后就不需要用组态王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其实就是想看下组态王发出的指令和plc的回应,用串口检测完成了。万分感谢您的悉心指导!

网友C:
引用 楼主:
哇,成功了,非常感谢您!
麻烦再问下您,组态王的这个指令能否通过软件查看,这边想自己开发这类的软件

我好像记得组态王和威纶通的地址有1的偏移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