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1-20):
200smart中2.4版本带了modbus server功能块做服务器modbus TCP协议通讯,HoldStart指针怎么显示了16#08000000?我用Modscan32也扫描不到有效数据,第一次用该功能块请指教。

楼主:
是不是参数 MaxHold 设置太小了?

网友A:
保持寄存器数量只有6个?但不知你用调试助手测试的什么变量?I区?Q区?V区?

楼主:
对应起来了,前面只采集了I区;用了ModbusTCP_Master测试了;是MaxHold 设置太小了

楼主:
但是HoldStart指针怎么显示了16#08000000不知道什么意思

网友B:
指针显示的是存储器的物理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