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版本怎么看?

楼主(2019-11-20):
请问PLC TXS3721 是什么版本?怎么看的?

网友A:
通过连接PLC 查看PLC版本信息或者通过PLC的订货号也可以知道的,还有就是通过官网产品等等都可以找到

楼主:
现有软件无法连接PLC,订货单没有这方面信息,只能官网查查看。谢谢!

网友B:
PLC版本可以在侧面,左侧或者右侧,有铭牌,上面的sv是固件版本号,pv是硬件版本。

网友C:
回复 网友B:
对,如果没人刷过固件,版本就是侧面或后面标签上的SV,要是有人刷过,联机看,连不上机的如果还没彻底坏,可以用刷固件的工具看看,刷的时候会显示当前固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