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1-20):
富士SPE PLC通迅问题!连不上咋回事?通迅线,通迅设置如下图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富士SPE PLC通迅问题!连不上咋回事?通迅线,通迅设置如下图

需要工作在SX模式下才可以使用D300Win连接,工作在N模式下使用Standloader或者Flex-PC软件连接,出厂默认N模式,使用D300Win安装目录下的工具软件System Software Utility可以确认PLC的工作模式,同时可以进行刷机,使得PLC处于N模式或者SX模式,刷机有风险,请谨慎操作。

楼主:
1楼的老师,你的意思就是说先用工具软件System Software Utility确认PLC的工作模式,那要确认的话还是要连接上才得知吗?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1楼的老师,你的意思就是说先用工具软件System Software Utility确认PLC的工作模式,那要确认的话还是要连接上才得知吗?谢谢

连线PLC与你的PC,然后使用该软件来确认,当通讯设定正确时,你马上可以看到结果,但是手千万不要贱,乱点会刷机。

最后,你图片上的是SPB,SPE和SPB一样均停产,目前富士小型机主推SPF系列,N模式的PLC均停产,以后只有SX模式了。

楼主:
1楼的老师,下载的FLEX-PLC软件中无SPE NW型PLC,然后Standloader软件网上又没有找到下载链接,哎,求各位帮助,谢谢

网友C:
楼上朋友,这个是技术讨论论坛,麻烦不要刷屏

网友A:
引用 楼主:
1楼的老师,下载的FLEX-PLC软件中无SPE NW型PLC,然后Standloader软件网上又没有找到下载链接,哎,求各位帮助,谢谢

SPE和SPB完全一样,从外表到内部元件排列,唯一的不同仅仅是印刷体改为蓝色的SPE。

楼主:
感谢各位,已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