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德国的电气控制柜为什么不用线号?(20191121)

楼主(2019-11-20):
  这两天在客户端出差,看到了德国生产的电气控制柜。电柜中没有看到1个线号,元器件之间就是光导线连接,电气原理图也是没有用线号。很好奇,这样后期维护没有问题吗,方便查线吗?有没有了解欧美电气设计工艺的大神,讲一讲他们先进的电气柜制作工艺。

网友A:
没图纸不会吧?按照颜色区分的 ?很简单的柜子吗?

网友B:
柜内每个元件有一个编号,每个元件接线端都自带号。更换元件的时候要自己做好记号,不然拆散又没标记就得查了。新换上的元件一定要恢复编号。
楼主能上个柜内照片更好!

网友C:
过去公司有一套德国产的真空压机控制柜内的连线也是没用编号,全部是用颜色来标注。

网友D:
见过的德国设备线号按元件的端号编的,没图纸不知道一根线从哪里到哪里

网友E:
楼主说的这个状况很常见,雷米斯出的机器的柜子就是这样,接线端子没有线号,但是人家每个元件都有按照功能块的方式去编号,接线的端子排上也是有编号的,使用的电缆线如果是同色的话,线上也是有数字,随机的图纸非常完善,程序图都有纸质文件,检修和维护非常方便

楼主:
回复 网友B:

楼主:
回复 网友D:

这要是查线不得一根根拽?国内还真没见过这么做电柜的。

楼主:
回复 网友E:
电柜里就红蓝两色,这么多线都是不同编号吗?而且工人怎么接线,用接线图?要是工人线接错了,要调试电柜才能查出来吧。

网友F:
我们这德国的设备有线号。而且人家的柜子做的非常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