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干扰问题

楼主(2019-11-20):
我采用7*0.75护套线,用485进行通讯,现在通讯不上,线无法跟换,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吗?

网友A:
可以用无线通讯产品,某宝搜索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是我需要接收跟输出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他们只是485通过这个设备无线发出,然后再云端看

网友B:
485用网线应该比护套线好。

多长呢?现在

网友C:
距离多远?实在无法更换导线,不妨使用485中继器试试,只是建议!

网友D:
确定是线的问题就肯定想办法去换线,最多就是另外走一组线啊不明白怎么没办法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这些办法早想过了,如果不是为了更好来解决问题,傻瓜式肯定知道呀

网友E:
有线解决不了就走无线

网友F:
怎么不用网线替代这个

网友G:
套避磁环、绕扼流圈、屏蔽接地(没有就算了)、人工把线拧成双绞线、改成TCP/IP通讯的,办法总是有的,不花钱就花时间,花时间解决不了就还得花钱。

看样子楼主是怕挨批评,没事的,给老板编个理由就搪塞过去了,反正他不懂。

网友A:
无线数传电台

网友H:
多远?
至少要双绞线吧?
降低波特率.
加终端(可能没效果).

网友I:
通讯不上,既然用7*0.75护套线,就不是一对一通讯,先找任意一个测试一下,确定是通讯设置问题还是线路受干扰问题。
7*0.75护套线,没屏蔽层?一般模拟量信号和通讯用屏蔽双绞线。
如果有屏蔽层,检查接地怎么做的,要做好单端接地,并且接地电阻不能太大,通讯电缆与电源线要分开敷设,尤其是和变频器的线要分开。
有些特殊情况可以采用双端接地或悬空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E:
第一:我这边设备是空调主机,我利用无线的话  我需要接收无线  然后输出有线  这个能不能做到

楼主:
回复 网友A:
在哪里买

楼主:
回复 网友H:
现在主要的问题就是没有放屏蔽线

楼主:
回复 网友G:
没有  我是这边的技术人员,需要想办法解决问题

网友E:
引用 楼主:
第一:我这边设备是空调主机,我利用无线的话  我需要接收无线  然后输出有线  这个能不能做到

可以的,这个其实就相当于在中间加了一条延长线,我是实际应用过的。

网友A:
回复 楼主:
我没有用过,可以咨询一下店家,好像通讯数据格式有要求。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0k.7385961.1997985097.d4918997.388360ccRrNVdi&id=545173585940&_u=t2dmg8j26111

楼主:
回复 网友E:
不是很明白,留个联系方式  我联系您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不是很明白,留个联系方式  我联系您

如果不明白,你还是直接去问马云的手下吧,他们更专业。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26.6e046d34hyuSQe&id=39366117268&ns=1&abbucket=17#detail

网友J:
引用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不是很明白,留个联系方式  我联系您

如果不明白,你还是直接去问马云的手下吧,他们更专业。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26.6e046d34hyuSQe&id=39366117268&ns=1&abbucket=17#detail

版主图文并茂说的很详细了。

网友K:
我司在化工行业转炉上检测温度传感器就是用无线传输,用电池的,很稳定,距离也有几十米吧,不过在接收这端有外接接收天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