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1-20):
如题,楼主这几天在做项目,PLC需要和工控机进行数据通讯,用了SENDPTP和RCVPTP的方法

参照官网的这个例子来进行设置和调试
https://support.industry.siemens.com/cs/document/90578748/%E5%A6%82%E4%BD%95%E9%80%9A%E8%BF%87s7-1200%E4%B8%8E%E7%AC%AC%E4%B8%89%E6%96%B9%E8%AE%BE%E5%A4%87%E5%AE%9E%E7%8E%B0%E8%87%AA%E7%94%B1%E5%8F%A3%E9%80%9A%E4%BF%A1?dti=0&lc=zh-CN

最后能发送数据了,也能接收数据
但是PLC上的数据内容和上位机的对不上,如下图所示

把结果捋一下,完全找不到逻辑点,惆怅啊

发送还有办法一一对应,但是接收数据却完全对不上。
请问论坛大佬们,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楼主:
WDNMD,再看看,好像是数据的格式有问题……

网友A:
你这应该是PLC发送的数据格式和你串口助手接收的数据格式不同造成的,有个笨办法。把串口助手的格式一个个试,换一个格式让PLC发送一次,总有一个对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应该是PLC发送的数据格式和你串口助手接收的数据格式不同造成的,有个笨办法。把串口助手的格式一个个试,换一个格式让PLC发送一次,总有一个对上的

我找到问题了……485的AB线接反了……导致数据帧完全对不上……西门子的实际接收和发送对应是反过来的

网友B:
看到很多f之类的,就应该怀疑数据电压反向.经常的,485ab反,可以量电压,当然有的没电压.有a-b+,也有相反,混乱.

网友C:
原来是485的线接反了。会出现这个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看到很多f之类的,就应该怀疑数据电压反向.经常的,485ab反,可以量电压,当然有的没电压.有a-b+,也有相反,混乱.
所以还是要看标识的实际含义,这样就万无一失

网友E:
485接线别看标注,看正负

网友F:
接反了通讯不成功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到很多f之类的,就应该怀疑数据电压反向.经常的,485ab反,可以量电压,当然有的没电压.有a-b+,也有相反,混乱.

第一次遇到,下次我还是量电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接反了通讯不成功吧?

485接到232的接口也可以通讯……更别说反了……
只要端口有正负电压波动,都会读取数据回来……

网友F: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接反了通讯不成功吧?

485接到232的接口也可以通讯……更别说反了……
只要端口有正负电压波动,都会读取数据回来……
嗯,看情况是接反数据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