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1-20):
老哥们,伺服电机多少脉冲转一圈是不是固定的啊

网友A:
可以通过参数设置更改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额,我想问电机转一圈多少脉冲是不是固定的。然后通过调电子齿轮比改变上位机发出的脉冲数量来使脉冲数变成电机编码器的分辨率使电机转一圈。顺便调精度

网友B:
可以用改变伺服的电子齿轮比来调整,也可以通过上位机的电子齿轮比来调整。

网友C:
引用 楼主:
额,我想问电机转一圈多少脉冲是不是固定的。然后通过调电子齿轮比改变上位机发出的脉冲数量来使脉冲数变成电机编码器的分辨率使电机转一圈。顺便调精度
可以这么理解

网友A:
调节电子齿轮的分子与分母,或有些驱动器有直接输入多少脉冲/圈的参数,有这个参数的就不用管电子齿轮比;

楼主:
有些拿来乘电子齿轮比的数和电机编码器分辨率不一样是为啥

网友D:
伺服电机的编码器脉冲数是固定的。

网友E:
施耐德的伺服都是可以改电子齿轮比的,改了之后脉冲对应的圈数就变了。您使用的是哪一款伺服?

网友F:
改变电子齿轮比可以使同样脉冲数量及频率的情况下使所转的圈数和速度是不同,所以不是固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