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FP-XHplc的BUG

楼主(2019-11-20):
松下FP-XH这款PLC问题真多,这次没法进入RUN模式,但是重启后就正常了

网友A:
不知道你说的什么?看不明白视频.
plc不能运行run?还是不能从软件启动运行plc?
是plc问题还是?重启是重启了谁?

网友B:
我觉得挺好的呀!

网友C:
没理解错的话,楼主是软件重置后正常,如果是这样的话建议楼主仔细研究一些程序是否存在寄存器存在数据溢出导致系统出错

楼主:
回复 网友A:
重启是把PLC的电源关闭再打开

图中可以看出,PLC一直处于PROGRAM模式,点运行就弹一个窗口出来

网友D:
引用 楼主:
重启是把PLC的电源关闭再打开

图中可以看出,PLC一直处于PROGRAM模式,点运行就弹一个窗口出来

是不是没灌一条空程序下去?三菱也是这样子,后来问了下,说是日系厂家的惯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