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怎么学

楼主(2019-11-21):
       这个厂里,设备一半都是由集团的一个专门做设备的厂家来提供的,所以他们调试人员的工作服之类的和我们完全一模一样。恩说白了就是一家人。
        也有另一半,不知道当时怎么想的。
       这样的结果就是:PLC从松下、三菱到西门子欧姆龙等等等等,初步统计了下,估计8个品牌左右吧,HMI也是各种。
          另外的一个结果就是:习惯性,当程序有什么问题时候,都是让我们去帮忙修改。
           但是,我的问题来了:1、所有设备动作我只能在先现场看;
                              2、所有的设备都没有图纸;
                            3、有些程序有注释,有些程序没有注释;
                         4、我并不是对所有的PLC指令和编程方式都很熟徐
                  总结:以上条件下我, 如何能快速的学习并且进入到工作状态?

网友A:
远程开放让对方去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远程开放让对方去改
开放了,我都提供自己电脑了,上面各种编程软件各种接口都准备好了,但是对方有时候就来一句,我很忙,然后让我自己改。

网友B:
当年我领导也是师父教我的,去到一个新厂先去搞定厂里最关键最重要的设备,他说当年他进一个染厂,最重要的是烧油的锅炉,锅炉一停不得了,关键时候他能搞定,牛。后来进了当时我们的印刷厂,他知道印刷机老板最看重,就先了解印刷机。我后来进了现在的纺纱厂,这里的意大利走锭机很关键,我就先了解走锭机,记得我当时进厂走锭机是没让我插手的,但是责任人修机时我还是去帮忙,后来领导就让我负责了。

网友C:
PLC日系大同小异吧,只要知道工艺动作就行。

程序有问题让你改,好事啊,但是平时要给程序做注释,观察动作流程(条件运行在线监控)

只要知道写程序的套路就行,学习看个人。

我现在是从无到有学了一个遍。日系

网友D:
心急吃不到热豆腐,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
你条件这样好,能学到很多东西,加油

程序有问题?一般新设备才考虑

网友E:
不管哪种PLC,同样的生产工艺,思路应该差别不大,从工艺下手相对就能容易些。

网友F:
让你们帮忙去修改还这么牛,好像就是你们应该似的,不好。基本指令应该相似,主要还是工艺流程得弄明白。

网友G:
学些编程 修改不难
关键是你知道怎么修改。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管哪种PLC,同样的生产工艺,思路应该差别不大,从工艺下手相对就能容易些。
工艺不是很复杂,无非是气缸+伺服,问题是,松下的,特别是松下的,我真心不顺手

网友E:
回复 楼主:
先搞定一些,让大家信服,一下子压这么多,痛苦的过程不可避免。

楼主:
感觉没搞定啥
就这样挫败感很强烈

网友H:
引用 网友B:
当年我领导也是师父教我的,去到一个新厂先去搞定厂里最关键最重要的设备,他说当年他进一个染厂,最重要的是烧油的锅炉,锅炉一停不得了,关键时候他能搞定,牛。后来进了当时我们的印刷厂,他知道印刷机老板最看重,就先了解印刷机。我后来进了现在的纺纱厂,这里的意大利走锭机很关键,我就先了解走锭机,记得我当时进厂走锭机是没让我插手的,但是责任人修机时我还是去帮忙,后来领导就让我负责了。
牛,我也是从帮忙中学习的。

网友I:
回复 网友C:
日系是啥?

网友J:
引用 网友I:
日系是啥?
三菱、OMRON、松下、FUJI、KEYENCE等;

网友K:
其实帮忙改可以,但是你打电话给他咨询的时候对方要告诉你啊,一般我教对方工程师监控或更改程序的时候都会告诉他这个问题发生的话问题点在程序的什么地方监控,用微信拍照,微信沟通很快就改好了

网友L:
程序备份,通讯线,编程软件这些基本的必须要有,剩下的就是上下载的基本操作了,反正程序是人家提供给你的,目前又不用你 去写,慢慢来,对着设备动作理解程序,应该不难

网友M:
引用 网友K:
其实帮忙改可以,但是你打电话给他咨询的时候对方要告诉你啊,一般我教对方工程师监控或更改程序的时候都会告诉他这个问题发生的话问题点在程序的什么地方监控,用微信拍照,微信沟通很快就改好了
这么有责任的工程师不多。我这一般要我领导邮件去催对方的领导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M:
引用 网友K:
其实帮忙改可以,但是你打电话给他咨询的时候对方要告诉你啊,一般我教对方工程师监控或更改程序的时候都会告诉他这个问题发生的话问题点在程序的什么地方监控,用微信拍照,微信沟通很快就改好了
这么有责任的工程师不多。我这一般要我领导邮件去催对方的领导才行。
不可能教你去干吗,这边都是很随意的,说忽然什么问题就要你解决的。

网友N:
一个一个学.一万个牌子也是一种东西叫PLC.
最后成自己的了.
等你都会了,别人不会,那就嘿嘿了.
好奇心,女生缺乏
冷静细心,女生擅长
敢和勤动手,女生短处
向工艺师父撒娇.女生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