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块渠道有偿求助

楼主(2019-11-21):
艾塞斯XYIS 700A 1600V 整流可控硅模块某宝没货,定货也搞不到,谁手里有或有其它渠道能买到货?

网友A:
如果用参数相同的模块可以替换吗?
要是不行就只能找制造商或者代理拿货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参数相同的话安装位置不一定合适,改排的话1000多个电流在特定空间需要技术,经销商倒可以一试。

楼主:
经销商要3500一个,3个10000多!

网友B:
回复 楼主:
问了一部分朋友,没有!还有几个没回话,即便有也是二手的哦!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的,某宝卖800左右价格是真实的,只是订货要32周,而且要加价500元。。。现货只有丹佛斯维修中心有现货。

网友C:
国产模块还可以拆开修,换硅片,进口的没办法

网友C:
用国产模块,如果是铜排,改铜编织线,400-600的铜编织线加热缩管后还是不错的,

网友D:
回复 网友C:
FF400R12KE3是不是也可以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