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高手富士变频器测驱动电压问题

楼主(2019-11-21):
测了上桥有4.5伏电压,下桥没有电压,如图怎么才能让下桥有电压。找到一张模块引脚的图,求高手指教

网友A:
万用表黒表笔接线路板模块【En】 红表笔分别碰触下管【15】 【16】 【17】控制极Gx Gy Gz。就可在线动态测制电压,但是要将En与U V W短接。

网友B:
模块拆了?测的是哪里,对不对。

楼主:
回复 网友A:
高手短接了还是没电压启动后下面有四条横杠,查了下欠压,观察了下继电器没有吸合,这种机器是要装上模块和电容才会吸合的,还是本身自己有故障继电器不吸合,这机器接触的少,求指教

网友A:
关键是取电源 你可以找到电压检测,切断与IGBT直流母线P+的联系 从此处提供直流电源的+ 从主接线端子P-【N】接直流电源- 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