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1-21):
除了背景DB其他的FB、FC,共享DB都可以直接双击打开的,只有背景DB双击就会提示OLE

其实之前双击的时候会弹出一个对话框,是否使用DB编辑器之类的提示,选择“是”会弹出OLE错误,选择“否”就能打开了,后来有一次我不小心勾选了不再弹出对话框以后,双击背景DB就直接提示内部错误OLE了。

但是可以通过打开别FB或者共享DB在里面选择文件,打开,选择背景DB就可以打开了,谁知道怎么解决?

楼主:
这个简单的问题没人答复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简单的问题没人答复么

难道就不会动动手搜索一下吗?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588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