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1-21):
要用到calil的运动控制卡,但之前没接触过这个东西,不知道怎么去学,我有学过c,找厂家要的案例也看不懂,有没有哪位大哥搞过这个东西的传授下经验,怎么去学习这个东西,有没有什么书或者网站推荐下,灰常感谢!

网友A:
没用过国外的,不过我在网上找了一下资料,发现使用起来和国内的运动控制卡系列差不多;都是用C/C++,C#这些语言来开发的,你懂C的话,应该接受起来挺快的吧?然后,案例看不懂具体是哪里看不懂

楼主:
回复 网友A:
程序没有注释,我都不知道他写的什么,完全就是两眼一抹黑

网友A:
回复 楼主:
额,那你先把供应商给你的例程发出来看下,看看能不能帮你注释一下

网友A:
这是我在网上下载的一个C++的MFC示例,里面有注释,不过没有dll库文件,可以参考

网友B:
找卖你卡的代理商,绝对会给你有注释的demo,如果没有建议让他来手把手教,不会教的建议采购换一家供应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