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1-21):
本贴内容来自<120例> 1.5.3章节

测试设备:M218 PLC,台达VFD-M系列变频器.
VFD-M参数设置如下

设置完参数后,重新上电,VFD-M通信地址见下表

modbus ASCII写单字帧数数据见下表

modbus ASCII读多字帧数数据见下表

M218串口设置如下.

如果不使用起始停止字符,则全部设置为0.接收帧长度与接收帧超时时间不能同时设置.
设置停止字符时,第一个停止字符与END 1相同,第二个停止字符与END 0相同.如下图

如果使用起始停止字符,则发送的字符串必须去掉起始与停止字符,发送的字符数量也要减去这几个字符的数量.
接收时,不会接受起始与停止字符.如果不使用起始与停止字符.则发送的字符串必须包含全部帧需要的字符.
发送的字符数量与帧需要的字符数量相等.接收时接受全部字符串.
M218 ADDM中的地址可以不写从站地址.如下图

所有字符串发送前必须转换为16进制.或10进制数再发送

网友A:
这个不错的的通讯案例分享,关键是现在用的施耐德PLC的很少!我们这边几乎看不到施耐德的PLC 基本都是断路器、继电器

楼主:
回复 网友A:
施耐德感觉工控的东西.都得借着低压的影响力去做

市场占有率确实少...只有变频器能进主流前5
自动化的东西..都是特定行业做进去的..

慢慢来啊..我是感觉中低端plc性价比挺高的施耐德.

网友A:
回复 楼主:
是 的,感觉施耐德的产品就是断路器及继电器都很不错的嘛。PLC确实没有见到几个,估计这边很少用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分行业的...冶金 石油不少大型的都是施耐德高端plc
我是没用过
我做的都是些小型水处理什么的
小型机械..

网友B:
确实是,低压电器用的是挺常见的,变频器性能价比不错,市场占有率也是比较高呀,至于中小型PLC好用是好用,就是在国内用起来价格还是偏贵的,还有软件版本能够集成化些可能会更迎合市场,在易用性方面也是提高市场占有率有途径之一!

网友C:
modbus RTU用的多,这个确实是第一次知道,学习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觉得TM241还挺合适的..
也不贵..
带E的
带EC的很便宜了

汇川的支持IEC61131-3的主机要6K多..
这个TM241CEC 才2600左右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上次那个字符串转换把数组at 物理地址那个...才是让我开眼了

网友B:
回复 楼主:
你应该说的是汇川AM400或AM600的吧,他们的价格很不透明,给到终端客户的价格差别很大的,TM241CEC是不贵,我还是能接受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对.就是这两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