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1-21):
一台停了近一年的设备,S7-200 222CPU,最近通电准备使用,连上CPU报永久存储区错误,SF/DIAG亮红灯而STOP亮黄灯,上网查了一下基本CPU没有了,只是在上次使用时还是正常,而且也没有数据写入永久存储器这边,就是开关量控制电机和电磁阀。用一段时间后设备停用近一年就发生这种情况了。

网友A:
一般这种情况应该是硬件有问题了,用电脑能连接吗?

楼主:
能连接但是不能下载程序,也不能恢复出厂设置,是硬件坏了,只是不明白最后一次使用前是好的,也没有数据频繁写入永久寄存器里

网友B:
设备都是放坏的……

网友C:
电源板子可以留着用用。

网友D:
估计你得重新购买PLC 或者没有办法去重新修复

网友E:
新写个程序下载看下,还这样就换PLC或CPU板换一下;

网友F:
感觉这贴讨论得足够充分了吧?楼主说明下结帖处理哈

楼主:
我可以确认是PLC坏了,只是1年前这台设备我维修过,当时是外部输出坏了,换了个接触器正常运行,后来厂倒了,朋友准备买这台设备,叫我去看看,通电后发现不能运行,只是没想明白怎么坏了,现场环境也还好,不会潮湿,电压也正常380V,刚好PlC坏了价格又可以便宜3千块,准备买个三菱FX3sa自己重新写程序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可以确认是PLC坏了,只是1年前这台设备我维修过,当时是外部输出坏了,换了个接触器正常运行,后来厂倒了,朋友准备买这台设备,叫我去看看,通电后发现不能运行,只是没想明白怎么坏了,现场环境也还好,不会潮湿,电压也正常380V,刚好PlC坏了价格又可以便宜3千块,准备买个三菱FX3sa自己重新写程序
为什么用FX3Sa呢?

楼主:
引用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可以确认是PLC坏了,只是1年前这台设备我维修过,当时是外部输出坏了,换了个接触器正常运行,后来厂倒了,朋友准备买这台设备,叫我去看看,通电后发现不能运行,只是没想明白怎么坏了,现场环境也还好,不会潮湿,电压也正常380V,刚好PlC坏了价格又可以便宜3千块,准备买个三菱FX3sa自己重新写程序
为什么用FX3Sa呢?
价格便宜,我也习惯三菱了,朋友厂设备我基本用三菱

网友C:
设备简单,自己用的。随便差不多的plc都可以了

网友G:
回复 楼主:
我是说三菱这么多型号,为什么用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