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1-22):
请教各位师傅 变频器输出在带负载(电机)情况下能不能用示波器或万用表测输出的六相脉冲,会不会有干扰导致炸模块

网友A:
一定会炸,

网友B:
采用电流传感器自己隔离一下就可以测了。

网友C:
不能,否者一定会炸机的

网友B:
楼主咋没回音了?其实,变频器的输出电压和电流,变频器都有监控参数可以实时看。如果非要用一个第三方的检测对比一下,电压用模拟万用表的交流电压档,可以测他的平均线电压,应该是基本可以的。电流检测,给一颗电缆套上霍尔电流传感器,这样测量的电流信号就和主电路隔离了,完全可以通过示波器看波形,进行定性或定量的分析比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