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变频器炸机

楼主(2019-11-22):
富士FRN变频器炸机拆了模块启动后面板显示下面四天横杠,查了下是欠压,继电器没有吸合。这种情况是要装了模块电容才能吸合的,还是本身就有故障,求高手指点

网友A:
炸的是整流部分还是输出部分再说…

网友B:
多数是没上三相电压,检测报警,上直流要将进线电压检测关闭才可以。

网友B:
模块需要短接的几个管脚要短起来,否则检测电路形不成回路。

楼主:
回复 网友A:
炸的是输出,整流好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短接了UVW与en脚上电还是没有电压,所以就搞不懂了。还要短接那里下桥才有电压,求高手指点

网友C:
看来还是送修吧

网友D:
富士变频爆炸比别的变频要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