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与mm420做dp通讯报这个错怎么处理?

楼主(2019-11-22):
我选择的MM420是这个对吗?

网友A:
模块类型不符,看看变频器上的DP通讯模块订货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模块类型不符,看看变频器上的DP通讯模块订货号
大师麻烦您下帮我看看,通讯板6SE6400-1PB00-0AA0是这个,但是在组态变频时候只6SE640X-1PB00-0AA0不一样呢?这怎么弄呢?

楼主:
现在硬件软件对不上

网友A:
下载安装6SE6400-1PB00-0AA0 gsd文件

楼主:
回复 网友A:
老师您有吗?给我发一份或者发个链接也好我自己去下载,我之前有找过没有找到
394127375@qq.com

网友A:
6SE640X-1PB00-0AA0可以用在6SE6400-1PB00-0AA0,检查下接线还有参数设置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我检查下谢谢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