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1-22):
楼主接了个私活,做一个带60路的温湿度监控系统

想用组态王做上位机系统+s7-200smart做数据采集,和60路的485通讯的变送器进行通讯

因为只是做监控用,所以时效性不需要太强

我担心轮询这么多次,CPU会扛不住

想咨询下各位,这个方案可以不?

网友A:
怕扛不住用两块或三块,20点的也便宜速度上去了

网友B:
不存在抗住扛不住的问题,就是一个快慢的问题吧。你对实时性要求不高的话完全可以的,再不济200 Smart两个485口各带30个,用网口和上位机通信。

网友C:
别担心CPU的问题,如果没有实时性的问题那是没问题的,经历一个项目,1200带20几台变频器,那速度是有点滞后,还好也只是监控频率

网友D:
不控制的话,感觉可以不用plc,上位机通过串口服务器这类的设备和温控通讯。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控制的话,感觉可以不用plc,上位机通过串口服务器这类的设备和温控通讯。

那么用什么样的组态软件?组态王???

关键是上位机是用别人公司的,配置和对应的com口不知道

网友D:
与用什么上位机无关,组态王可以用。
既然是别的公司的上位机,你首先得核实已经用了网口还是串口?是否允许接入?需要对方配合,要不然没法做。

网友E:
modbus的表 16路 32路的之类的,加上个便宜的屏

网友F:
只做监视用,上位机直接读取485模块数据即可,没必要在增加plc,上位机软件可以使用组态王等破解软件,有能力的话自己也可以用vb或vc写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只做监视用,上位机直接读取485模块数据即可,没必要在增加plc,上位机软件可以使用组态王等破解软件,有能力的话自己也可以用vb或vc写一个。

我也在犹豫要不要用VB写,不过想了想,自己VB也是刚入门状态,还是用PLC写会稳一点

网友G:
没有控制,就不要用plc了.
串口可以用usb扩展,再不济串口卡,串口服务器.多扩展几个.
modbus的话,各种组态软件都支持.
当然,不用plc,将来再加plc,你又赚一次.
如果你自己vb/c画,不用组态软件的话,那将来要改,你又又赚一笔.
这些叫补丁,叫升级.
做技术的可以想法赚钱,这没有可耻,没有不义,取之有道,但不要用盗版,不是取之有盗.

网友H:
温度这种比较滞后的变化值,使用modbus通讯完全可以,PLC绝对没问题,因为通讯应答轮讯是一个一个排队来,不过考虑到轮讯周期问题,一个PLC带30路温度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