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瑞德

楼主(2019-11-23):
气体探测器一直报警,是什么原因,还是设备问题。请高手帮忙一下谢谢啦!

网友A:
信息量太少
至少得知道什么探头什么环境报警浓度还有相关设置。
或许是现场就是检测到超浓度的气体,或者是探头故障,或者是线路问题!
我们前两天校准探头就有2个甲烷的探头有问题了。周一准备换探头再测!

网友B:
这个应该是你的探头问题,换一个试试看看

楼主:
那要叫厂家过来看看了。谢谢你啦!

网友C:
没备用的探头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