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 FX3U 的脉冲输出加减速度为何无效呢

楼主(2019-11-23):
大家好,我在使用三菱PLC FX3U 连接步进电机运转时,发现步进电机好像没有加减速度,特殊进行了以下图示的测试,从测试出来的时间来看,看不出脉冲输出有加减速了,就是按设置的速度均匀输出的了,大家帮忙看下,是不是我的写法有问题,我试过很多了,都 不行了。

网友A:
基底速度设小一点看看

网友B:
原因在于你的基底速度和最高速度差别太大,而实际运行频率接近基底速度,加速时间在6毫秒左右就达到了运行速度,所以系统几乎匀速运行

楼主:
回复 网友B:
您好,按你提到的更改最高速度,是可以达到要求。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