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1-23):
请教各位老师:
   台达AS300里的W0~W29999怎么清零的,谢谢

楼主:
三菱GX3中的标签全局标签是如何清零的?

网友A:
啥意思没看懂啊。

1、三菱PLC GX Works3中的全局标签,首先是用来是用来对语句表、梯形图、时序图添加标签以方便记忆,优先级低于局部标签的。。
2、通过把一个类定义,类里边的成员定义,那么这个标签就在内存中占有唯一的固定的空间,从而实现标签的功能。
3、那么想清除掉标签,使该标签功能不可用?是不是屏蔽掉全局标签也可以啊?或者用函数对该标签进行声明结束标签的作用啊?
4、大神来补充下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的意思定义了多个全局的标签,且使得每个标签均为 ON状态,每个标签都对应着 out Y;   那么此时我如果急停按键按下的时候,怎么将这些个定义的全局标签都置为OFF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