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1-23):
传感器的负压力值和输出的4-20mA怎么对应的  怎么把检测的值设置为0  从0开始

网友A:
传感器的压力值范围是多少?假设是-100---100kPa,对应的电流是4-20ma,PLC的模拟量值对应的是0-4000,那么当plc读出的数是2000时表示压力是0kpa。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我这是一个智能仪表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会设定 应该就是第二个  第三个 第四个 第五个 第六个 这几个设定的不对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电流是4-20ma  我看压力变送器是+/-200pa 这样标的

网友A:
是不是4-20ma是接入这个仪表的,如果是的话应该是调整第二、第三那个类比输入信号的低点与高点。

网友B:
回复 网友A:
这种该怎么调整 想知道  谢谢了

网友C:
如果传感器是测正负压力,输出4-20mA。那它的中点就是12mA。自己做比率规格化即可实现-100%-0-100%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种该怎么调整 想知道  谢谢了
我没用过这种表,你可以试一下,在最低压力时用另一种表测量一下实际压力值,然后把该压力值输入 低点 这个参数,高点的类似操作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麻烦你给我讲讲吗  我不是太理解  谢谢了

网友D:
传感器的检测范围和4-20ma是等比例的
你只要知道传感器的检测范围(不管是从负值开始还是任意数开始)。
平均分成16份就去对应4-20ma的电流信号。
传感器输出信号到你的仪表,你需要对输入信号低点和高点进行整定。

网友E:
可以看看工程值转换公式,

网友F:
   如果压力变送器的量程是+/-200pa,则变送器通大气时,输出为12MA,仪表显示为0。第二个设置为-200,第三个设置为200。第四个小数点设置见右边的例子,第五第六根据生产控制要求进行设置。

楼主:
回复 网友F:

楼主:
回复 网友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