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三角选型问题

楼主(2019-11-23):
求帮忙选型,看看我选的有没有问题,哪个才对,要怎么算,要结合图中的一次图计算
1.电机为额定电流选37A,主接触器KM1选LC1D40,三角形KM2一样LC1D40,星型小一级LC1D32,热继动作电流37A
2.电机额定电流37A,星三角降压后为根号3分之一倍,所以电流大概只有21A,热继动作电流21A,故KM1,KM2选25A,KM3小一级18A

请问各位师父那种选型合适?

网友A:
要比电机额定电流大

网友B:
18.5kw是可以用LC1D40与LC1D32,平凡启动最好用LC1D50与LC1D38。

网友C:
接触器应按电机额定电流的1.2-1.5倍选择。

网友D:
如果就你给出的选择,我选1
这个还得看实际运行情况
建议参考2楼的答案!

网友E:
引用 楼主:
求帮忙选型,看看我选的有没有问题,哪个才对,要怎么算,要结合图中的一次图计算
1.电机为额定电流选37A,主接触器KM1选LC1D40,三角形KM2一样LC1D40,星型小一级LC1D32,热继动作电流37A
2.电机额定电流37A,星三角降压后为根号3分之一倍,所以电流大概只有21A,热继动作电流21A,故KM1,KM2选25A,KM3小一级18A

请问各位师父那种选型合适?

请问按你的第二点选择,难道正常运行时的电流还会仍是“星三角降压后为根号3分之一倍,所以电流大概只有21A”吗?

网友F:
看看这个,具体还要看主电路设计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275327

网友G:
我建议选1,但是建议把热继电器选大一点

网友H:
估计还是要看负载类型,要是风机水泵类的负载,楼主的选型是没什么问题的,要是重载启动,那就得选大点才行!!!!

网友I:
公司里75kw压缩机星三角配置95A施耐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