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利普报E.38

楼主(2019-11-23):
海利普c100拆了模块报E.38,(内部故障,)那位大师遇到过,驱动用239能检测管压降嘛

网友A:
有可能是模块的温度电阻断开导致的,量下模块上电阻,然后在温度检测的焊孔补一个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空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