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Smart自身485口与仪表通讯不上.

楼主(2019-11-23):
我自己做了个200Smαrt通过自身485口用modmus协议与两块电力仪表通讯读相电压,但程序下载下去后,采集不上仪表数据,仪表地址一个为1,一个为4,通讯设定9600,8n,1请高手帮助解决一下,问题解决有酬谢。

网友A:
ctrl不能用always_on.
第二个不能都用m0.0.
【方案】
“小投资大回报”,FLIR A70用实力征服德国传感器制造商!

网友B:
MSG指令ADDR地址错了,4开头5位数或者6位数
【方案】
BIS-6380ARA-A10:性能强大并支持灵活定制,面向智能物联领域应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ctrl不能用always_on.
第二个不能都用m0.0.
版主视力不错!后面的图片看不太清楚,想给个参考意见都无从下手
【方案】
人脸识别闸机推广普及,华北工控可提供智能嵌入式硬件助力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ctrl不能用always_on.
第二个不能都用m0.0.
版主视力不错!后面的图片看不太清楚,想给个参考意见都无从下手
我也是看了很费劲.
那天有个微信问通讯的,我就想直接推给关版.
【方案】
能量回馈型变频器和电机助力荷兰电厂利用飞轮储能提高欧洲电网稳定性

网友D:
PLC程序问题,应该是40769
【方案】
倍福开放式CNC数控系统助力高精度刀具磨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