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1-23):
手上有个项目,要求采集三个位置的温度显示,但是硬件没有到,客户又要求现在就要显示哪怕是假的,这个怎么做?有没有什么思路?这个温度肯定不能一直不变,可以每隔多少分钟涨0.1,或者减0.1,在一个范围内变化,各位老师傅有没有思路?

网友A:
基准值加变化值,如基准值是50度,变化值就是+2.0与-2.0之间变化。那么程序就做一个随机数函数,上下限就是+2.0与-2.0,基准值加上这个随机数就是你的显示值

网友B:
感觉随机函数不好做,突然觉得造假也还是很有难度的

网友C:
到时候客户看到老是在25.0~25.1之间跳来跳去,就会说跳的太少了,能不能跳的真实一点?比如冬天14~25之间跳动,又给你出难题了。作假本来就是无理的要求。

网友D:
假设有上位机软件,用一个内存变量,内存变量在很大范围内随机变化,如果内存变量是0-9999,用内存变量除以9998或多少,用这个得到的商加上一个写入的固定基准值,这样就做出来比较像真实数据的变化了。
总之需要一个随机值除以比它稍小的数值,得到一个看起来不很假的很小的变化值,然后用这个变化值加一个固定值。

网友E:
临时的差不多就可以了,如果是每分钟更新一次,就人为的设定10个数据轮流显示好了。

网友F:
真是一个造假的国度啊.
要不山上刷绿漆?绿漆不行不会动,那铺上画了花的绿塑料布?
如二楼,基准加随机生成(可指定或转换范围).
没有随机生成函数的话,用其它模拟量的几位数,还没有的话,用plc扫描时间的几位,等等,这些个比随机生成函数还随机.

网友G:
来个意念控制假的了

网友H:
上位机软件都有内部变量啊

网友I:
使用其它模拟量转换成温度值,假的就不必认真了,或者使用定时器产生一个变化数字,变换成0-0.1再加个标准值,想把假的模拟成真的是不可能的,像个样子差不多就可以

网友J:
做个升温基准曲线,然后搞伪随机数按比例叠加到基准曲线上。

网友K:
我建议采用现有的温度值然后根据实际情况做温度偏差(加减)。
我们有台空调就是这样干的,室内湿度探头坏了,直接用除湿后检测探头的湿度值。
然后再做一个1.125%的偏差。

网友L:
(设定值+实际值)*2/4

网友M:
看来这个话题很有讨论性啊[捂脸]

网友N:
淘宝买三个温控器和PT装上先显示有多难呢。

网友O:
不会做说明良心还在

网友D:
回复 网友O:
做这个与良心无关,甲方不胁迫,没人愿意干这白费力气还容易被牵连的活。

网友P:
假的看得 出来,建议做真的。

网友J:
回复 网友D:
行道中人呀!

网友Q:
 。。。。。。不知怎么的,我看了这个贴子笑了 。

            呃 。。。。 假如是我,就是 5楼 的思路 。

网友B:
看来我们搞技术的太实诚了

网友R:
如果是我的话,肯定不给你做,除非另外算钱,毕竟这个系统和原来合同的是两个不同的系统,画面做出来没难度,可以做几个不同显示温度的画面,轮流定时调用就可以

网友S:
纯PLC我也不晓得如何产生符合要求的随机值,我是来看答案的。比较靠谱的应该是那个用扫描时间的那个。

网友T:
温控器显示下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