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佛斯A79故障

楼主(2019-11-24):
丹佛斯FC102变频器维修脱机检测上电风扇运行一小会自动停止(情形跟ABB一样)变频器显示面板报A79故障是什么原因?所有的板都是原机的不曾换过,模块温度检测也插上了,驱动板上一个电桥驱动器芯片没到货还没安装,那么驱动异常回报A79吗?

网友A:
依稀记得这个不是故障,只是你怎么部件没安装跳的,扩展卡?时间长了忘记了

网友B:
电源板电流检测插口有两个插针要短接

楼主:
丹佛斯故障机到手要按复位

网友C(2026-03-23):
回复 网友B:
问一下有图片吗?短接哪一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