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1-24):
如图 标签数据类型里的fb类型 这一部分完全不懂 三菱那本手册讲到过 我去学习一下。还有(ton_e_1.Q)  是线圈嘛?(in:=M1)in:=后面不是应该写数字嘛?(m1)不是辅助继电器嘛,怎么能用在这里呢?

网友A:
1、三菱的软件并不是完全遵守IEC规范的软件。因此并没有硬性规定必须为全局变量声明标签名,所以辅助继电器作为全局变量可以被直接使用,但是为了良好的可移植性,建议定义标签名,在FB,FC不使用全局变量。
2、TON_E_1.Q是定时器的输出线圈,对于程序员来说,只是一个BOOL变量,你可以把它称为线圈。

楼主:
回复 网友A:
版主 标签 数据类型 fb 这个类型 哪本手册讲到过 想学习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标签fb类型 都可以这么用嘛 加.q就是bool?刚学习 一知半解

楼主:
实例名(IN:=s,PT:=n,Q:=d1,ET:=d2);  这是手册的指令  实例名.Q 为什么就是输出了呢?Q:=d1,ET:=d2 这两个为什么不用写?

网友B:
我觉得,你得补充下C C# VB等会涉及到结构体的概念,你就知道那个"."是什么意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