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1-24):
台达变频器,上电面板闪一下以后不显示,接触器也吸合,指示灯也量,端子电压也正常,换了一个控制板后就可以显示,是那里问题?求助各位大神!!

楼主:
求组大虾~~

网友A:
可能开关电源有问题。

网友B:
换面板就正常
那么就是面板问题了!
面板维修感觉没必要!

楼主:
回复 网友B:
换控制板,不是面板

楼主:
大神在哪里

楼主:
就是这种控制板

楼主:
回复 网友A:
各路电压都有,我换个控制板就可以..

网友C:
肯定是控制板问题啊,查下面板无显示后,供电电压有没有掉,再不行加我qq1500728344

网友D:
CPU板,故障不好排查的;

网友E:
这就是CPU板有故障,查供显示的5v电源

网友F:
上电面板闪烁一下不显示表明初始化不能完成,CPU及其外围或者存储器挂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5v有的,

楼主:
回复 网友F:
储存器没挂,我把存储芯片换到其他板用可以,

网友G:
应该是哪个电容老化了。

网友H:
检查一下面板和主板的通讯线路有否中断

网友I:
把上面的lm393和tl082换了试试

网友J:
上次我们厂有一台小变频器因为无显示发出去维修,回来试机还是无显示。又重新维修后回来通电试机显示亮一下就又不显示了,关电再通电能听见接触器声音还是无显示。前几天再次给它上电居然又正常了,估计是面板接触不良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