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看看这是什么“PLC”?

楼主(2019-11-24):
请看看这是什么“PLC”?

网友A:
上面好像写了吧.

网友B:
工控板,一般都是仿三菱FX或者西门子200的,

网友C:
国产山寨板的,裸板PLC

网友D:
根据上面的型号淘宝搜一下应该可以搜到

网友E:
山寨单板式PLC;

网友F:
类似于写单片机那个控制了

网友G:
我们货梯也用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