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1-24):
想把一些常用的程序做成功能块,里面需要把字元件转换成位组合,但是编出来调用功能块软件就报错,有没有什么办法解决这问题呀?

网友A:
"位组合"改成"K4位组合"

网友B:
引用 楼主:
想把一些常用的程序做成功能块,里面需要把字元件转换成位组合,但是编出来调用功能块软件就报错,有没有什么办法解决这问题呀?

如果仅仅是为了得到一个字元件中每一位的状态,完全可以使用TEST指令,例如得到第0位的状态。

网友C:
你的写法有点问题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大神,确实可以达到控制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