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1-24):
有个WINCC6.0的程序,我的电脑都是64位的系统,装不了6.0,装了win7.3显示不能移植,也就是打不开,于是我又需要装一个32位的系统装6.0

另外虽然说西门子出了给博图功能强,但是老程序还是打不开,原来的软件还得装上啊

按照网上的方法,安装系统可以复制过去,但是重启之后就是不能用移动硬盘启动,我的电脑可以选择USB的这个盘启动,但是就是启动不了,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A:
移动硬盘是无法安装正常完整操作系统的,最多可以安装pe系统。

网友B:
安装双系统如果你没搞过还是有点麻烦的,安装分区必须是主分区,而且启动的时候要选择,我试过XP安装好后安装win7能正常使用,这个需要电脑硬盘里没资料,方便操作……

网友C:
装个虚拟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移动硬盘是无法安装正常完整操作系统的,最多可以安装pe系统。

我是按照这个装的,

http://www.windows7en.com/jiaocheng/48529.html

网友D:
如果能保持原有的机械硬盘,可以利用固态硬盘,安装双系统,机械盘装一个系统,固态硬盘再装一个系统,可在BIOS内选择要启动的系统。

网友E:
确实用个虚拟机,在虚拟机安装XP系统。支持安装WINXCC 6.0

网友F:
可以用移动硬盘装完整的WIN7系统,装的过程和板载硬盘完全一样,要完整安装方式,USB2.0大概2个小时安装完,启动大概2分钟。太慢了!
我是用U盘启动给移动硬盘装的正版WIN7/32位系统。

网友G:
按说不应该
电脑挂个移动硬盘。安装新系统后应该开机的时候会有两个系统选择的
安装过程有没有问题?

网友H:
前面有朋友讲了 装虚拟机,这个实用。特别是西门子软件用的多的。

网友I:
把你的移动硬盘设置为第一启动项就OK了    插上硬盘就启动移动硬盘系统

网友J:
如果台式机的话,可以在bios里选择启动的硬盘,还是多硬盘方式好些。不知道移动硬盘是否是可以拆下变成硬盘那种。

网友K:
不行送电脑市场让专门安装系统的人帮你搞;